固态机械混合硬盘的分区流程和做系统流程,

楼主(2015-08-28):
请大神指教现在出来的固态机械混合硬盘分区时要注意些什么,做系统时又要注意些什么,有那些参数和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不一样,须要做那些注意事项,谢谢大师们

网友A:
很简单啊

     就是固态硬盘分区时用。diskgenius  4k对齐就行了

   那个普通硬盘不用什么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

     就是固态硬盘分区时用。diskgenius  4k对齐就行了

固态硬盘,有没有和机械硬盘共享成一个盘,还是他们本身就是分开的呢,我还没有用过这样的硬盘,普通的机械硬盘应该还是要分区什么的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有没有和机械硬盘共享成一个盘,还是他们本身就是分开的呢,我还没有用过这样的硬盘,普通的机 ...

是分的

    用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分的

    用了你就知道了

哦,就是他们是分开的吧,就好像挂双硬盘一样吧,呵呵,,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
分区的时候。固体分一个主分区出来。。并4k对齐。。。其余的分成扩展分区。。机械的全部分成扩展分区。。我都是这么分的。

网友:
固态机械混合硬盘的分区,外表一看就知道,固态很轻的,里面就是电路板

网友C:
上次装了一个,机械硬盘也是一键分区的,应该弄成括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装了一个,机械硬盘也是一键分区的,应该弄成括展的了。-

这个硬盘是混合的,是机械加固态的,这个没用过,也不是很理解你说的,但是我学得,这个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2016-04-19):
真的是用了就知道了,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