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饼哥及各位师哥,关于饼哥所著书里这图中ACOK的问题

楼主(2015-08-28):
这是饼哥所著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第125页中的图10-6,关于DCIN和ACIN的电路图,这图里有两处实在弄不明白,望能不吝指教
先上图

关于这个ACOK,当适配器插入后,使ACIN电压高于REF/2,根据MAX1772引脚定义,ACOK会由开漏状态变成低电平。

ACOK低电平开启PQ1,使PQ1的1脚和3脚导通。3脚的ACOK变为5V。那么这里有个问题,我弄不明白:

1、既然3脚ACOK变成5V,PQ1的2脚也叫ACOK,是不是2脚也变成5伏?如果是这样,PQ1会截止,3脚ACOK为0伏,又会导致2脚低电平使PQ1导通,如此反复?

2、PQ3,PD15, PC103这几个元件在这里组成的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一个是芯片内部的ACOK 一个是主板线路信号的ACOK  两个不是一样的  (这样理解你应该能明白了 )个人看法

网友:
此ACOK 非彼ACOK

网友B:
这本书我也看了,有些地方也不是很明白,我都做了记录,有空我也发一发。

网友:
芯片的12脚开漏输出低电平,一路给PQ12脚导通PQ1  1脚是5.4V 导通的话3脚也是5.4V 再经过PR151和PR152分压产生适配器检测ACIN给EC  这个ACOK估计去导通场馆的(没全图看不出)

PC103(猜测是不是延时作用)去截止PQ3的  呵呵 小白分析下 下面大神补充更正,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我也看了,有些地方也不是很明白,我都做了记录,有空我也发一发。

这书怎么样 感觉呀 想买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芯片内部的ACOK 一个是主板线路信号的ACOK  两个不是一样的  (这样理解你应该能明白了 )个人看法
...

原来如此,,那两个ACIN也能理解了,谢谢。

网友:
PQ3,PD15, PC103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如果ACOK发的电压过大可以关闭ACIN

网友:
有空我要再去看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