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5-08-28):
华硕X44H 版号:K43LY REV:5.0
机器拿 过来客户说开机没反应 插电流表0.028按下开关跳0.032 是华硕的通病 电阻坏了 嘿嘿 送钱的货!!!
二话不说拆机 测量EC旁边的双电阻信号LIDSW#电压3.3V 两边都有电压 这时心里拔凉拔凉了 送钱的货呢??记得有人说过旁边没装有二极管 加一个10K的电阻也可触决  加······ 还是不触发!!!有人说刷BIOS能解决 因为华硕不触刷BIOS好的有不少   刷······ 结果还是一样!该搞的通病都搞了还不好 不是送钱货啊!!
只能老老实实的按时序修吧!!骚年!!!
根据华硕时序:

当按下开关电流有跳动说明EC已收到NBSWON#信号 从EC发出信号开始 个人习惯喜欢从后面测回 因为后面的有了前面的就应该出了 点图上找RSMRST#发给PCH的信号

看到经一个R2218  1K的电阻

测R2218 两边都只有1.7V  明显问题就在这了 应该两边都是3.3V才对
把R2218拆掉看看是那边电压低了  经拆掉R2218测得PCH这边电压3.3V正常 EC过来只有1.7V Ec这边拉低了!!!!!还好不是南桥坏!嘻嘻!!!
再找找这电阻还经过什么

从点图上看到还 经过一个RN3055(103)的电阻排

就会想到华硕机器最爱坏电阻 电阻排这种鸟东西了 作案物应该就是它了   换!!!!
经换RN3055(103)排阻后测PM_RSMRST#电压终于变回了3.3V 按下开关成功触发!!!
写希望帮到朋友接到这种机的时候碰到这种问题可以秒杀!!!
还希望朋友们给小弟加点分 下点图都没分了 不然写贴没动力!!!
谢谢哈!

网友:
开篇显示干了通病 之后分析维修

似乎这个也是一个通病了 加分 希望日后多发帖子

网友:
高手。修得很有思路。

网友:
感觉ASUS的板子没电路图有些东西不好修  希望楼主多发华硕的帖子

网友:
这个故事不错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图纸很难下手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