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可以进系统报警6声,不停循环,

楼主(2015-08-28):
如题接一台DELL 14Z-5423 ,能正常亮机,也能正常进系统。玩游戏。上网一切正常。就是一直不停的报警6声。
想请问下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的朋友朋友说下是否显卡问题,显卡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把键盘拔掉看会不会叫

网友B:
6声报警,还是查查显卡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店好像遇到过,好像最后查出来是网卡还是声卡引起的,建议查一下

网友D:
我刚刚发了一个帖子 你可以加焊声卡 应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拔掉看会不会叫

裸板只要街上喇叭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发了一个帖子 你可以加焊声卡 应该虚焊了

麻烦你把帖子地址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店好像遇到过,好像最后查出来是网卡还是声卡引起的,建议查一下

哦,谢谢,我明天去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发了一个帖子 你可以加焊声卡 应该虚焊了

刚刚去看了你那个帖子,和我的还不一样,,我的是能亮机,也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F:
拆机  电池放下电在装回去 估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去看了你那个帖子,和我的还不一样,,我的是能亮机,也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我不是说内容 我只是遇到这样情况 这种机器声卡虚焊很正常的,你可以试试 不会怀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机  电池放下电在装回去 估计就好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说内容 我只是遇到这样情况 这种机器声卡虚焊很正常的,你可以试试 不会怀孕吧

好吧,明天去看看

网友:
小电池换个试试

网友G:
楼主将网卡和显卡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将网卡和显卡直接换个试试。

换个显卡我能理解,换网卡是为什么呢?

网友G:
网卡出问题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是想说先换显卡,无效再换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卡出问题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是想说先换显卡,无效再换网卡。

哦。好的谢谢

网友H:
进BIOS把什么监测报叫关了。是BIOS设置问题,但我记不起是哪项了。

网友I:
是不是用的原装DELL电源,电压是不是达标,

网友H:
重新调用一下BIOS的优化值试试。进BIOS先F9后F10

网友H:
再就是你把MIC关了试试。关了就正常,那检查MIC.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用的原装DELL电源,电压是不是达标,

用电源,电池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新调用一下BIOS的优化值试试。进BIOS先F9后F10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就是你把MIC关了试试。关了就正常,那检查MIC.

不是MIC的事,是主板报警

网友H:
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一个好的键盘试试;否则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或相关的部位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BIOS把什么监测报叫关了。是BIOS设置问题,但我记不起是哪项了。

关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H:
我的 Ins14RR-4728R 曾经在系统正常使用时也叫过,几声就没有注意,是把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去了,接住开机键一会后,再装电池和接上电源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 ...

去掉键盘一样的,键盘进系统测试,完全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 Ins14RR-4728R 曾经在系统正常使用时也叫过,几声就没有注意,是把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去了,接住开机 ...

这个我昨天就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掉键盘一样的,键盘进系统测试,完全OK的

你重置BIOS没有?DELL不上键盘就6声报叫。你不上键盘,用外置键盘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的 Ins14RR-4728R 曾经在系统正常使用时也叫过,几声就没有注意,是把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去了,接住开机 ...

这个好像5声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5声才有用

五短声,CPU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6声报警,还是查查显卡吧。

估计要换一个显卡才行

网友:
bios或者显卡试试吧

网友J:
楼主,后面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后面修好了没有呀

还没哟,正在看,修好了会发上来的

网友:
修好没有哦 大神 我也有一个  我都刷成 集成BIOS  显卡供电断开 耦合电容断开 还是报警 跟显卡的可能性 不大了  之前有去掉网卡正常过  重启几次又不得行了  还在查 脑壳都大了

网友:
键盘问题了

网友K:
楼主板  你维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子

网友:
解决没有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板  你维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子

换显卡就OK

网友:
,解决了,换显卡OK

网友:
好的 那我换一个显卡 看看  好了会告诉大家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个忙,我的那个显卡型号看不清楚了,在上家维修过,应该是用洗板水洗掉了,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型号,你以前买的应该有记录的,谢谢

网友K:
显卡:AMD 216-0833后面就看不见了 后面应该还有字的

网友:
COMS电池没有电了有过一回  换电池好了 也是进系统一切正常开机就叫个不停

网友:
BIOS回复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DELL 6升是显卡喔。风枪吹下看看。。不行上BGA加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AMD 216-0833后面就看不见了 后面应该还有字的

我记得好像是0833018

网友:
换显卡吧,换个新的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DELL报警六声,显卡问题,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