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5T坏道怎么用WDR修复?

楼主(2015-08-28):
手上有个1.5T西数,扫出很多坏道,想知道用WDR怎么修复

网友:
WDR应该搞不了,有的板号不支持,用HDR就可以

网友:
估计不支持,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A:
HDR是什么软件呢?小小白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R是什么软件呢?小小白请教。

PE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