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插原装电池红灯闪几分钟后掉电换代用电池也充不进电

楼主(2015-08-28):
接一台联想Z460-I3独显笔记本开不了机,插上电源后发现此机充电指示灯红色并且闪3到5次后所有灯熄灭,按电源键启动后进系统显示电池为0正在充电几分钟后自动掉电在开机也是如此,拔下电池后正常开机使用。怀疑电池有问题于是淘宝了一块代用电池插上后接电源所有灯都不亮,按电源键无反应,拔下电池后先接电源在插上电池电池灯亮了可电源灯在不停闪开机发现电池60%并且不对电池充电,到此判断为电源充电电路故障,拆机此机电源控制芯片是ISL6251测量充电管FDS6675BZ并对比电源隔离管相同型号发现充电管反向漏电,拆下后在量发现反向还是有轻微漏电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0.005的反向电压变化由于没有此管用me4425参数差不多30V,P沟,9A,直接代换装上电池插电源充电灯白色长闪开机进系统显示电池正在充电。此机修复。

           此机电池由于长时间摆放后电池电压降到最低用户可能在开机状态时插入电池导致瞬间大电流造成了充电管漏电损坏于是当插上电池后充电芯片检测错误无法对电池充电并且发送指令断电保护。

网友:
写得好详细,只是实际维修估计就是几分钟 测量这几个管就OK了吧

网友:
楼主电池浪费啊

网友A:
那个充电芯片怎么判定坏的呢?

网友B:
看到红灯闪,应该要想到有短路的地方,可惜了顶回来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红灯闪,应该要想到有短路的地方,可惜了顶回来的电池

电池可以下次卖,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充电芯片怎么判定坏的呢?

没说充电芯片坏呢,是充电管漏电

网友:
怎么测出漏电的  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