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无法开机

楼主(2015-08-28):
晚上关机后夜里停过电,第二天就无法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无任何反应,适配器测量正常,主板(LA-6884P)拆下后插上电池,能听到主板上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声音不大,不知是什么故障,外观上未发现有烧损元器件,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有电流表用电流表接下看看呀,

网友B:
硬盘挂了吧,没有下雨的话就先换个硬盘试试,下雨了就直接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挂了吧,没有下雨的话就先换个硬盘试试,下雨了就直接送修

没有下雨,硬盘坏也可以进入BIOS吧,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表用电流表接下看看呀,

电流表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接哪里??

他说的是,,别插电池和适配器,,用稳压电源接本本,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按开关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你有没有确定电源适配器有没有坏,开机有没有点点的反应,说的更清楚一些吧

网友:
像接你这样简单的说下,故障范围太广啦

网友:
BIOS,很有可能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故障得具体问题具体判断

网友:
这个有很多可能性要用万用表测和直流电源去看电流的

网友:
还是拿给专业人士搞吧!免得最后搞到换主板就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