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39 W8改W7

楼主(2015-08-28):
这个本本拿到手,进BOIS改为传统,提示要输入安全码,可是键盘输不进,外接一样的,都无法进PE,就是新型模式也无法进入PE,求解啊大神们,本来想把图片发出来,可是不知道怎么发,好像要链接,我上传到QQ空间也还是那个链接粘贴上去还是不得行,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图片可以直接再附件里面添加 这个不需要密码的 你上传下图片  我看下

网友:
要把硬盘模式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可以直接再附件里面添加 这个不需要密码的 你上传下图片  我看下

进不了BOIS和硬盘接口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可以直接再附件里面添加 这个不需要密码的 你上传下图片  我看下

图片不是很清楚,没办法,是一个同行没搞好,拿过来,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他的客户又要拿回去了,本来是W8的,所以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求证那里的问题,只能求助各位大神们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没办法,是一个同行没搞好,拿过来,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他的客户又要拿回去了,本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93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935-1-1.html

谢谢,但是提示要输的指入,没有办法输进去,接外接键盘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还是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大师们,这个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