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Y510P开机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5-08-28):
Second VGA module is not sutable to this produce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网友A:
主板 CPU坏了  都换过了  这个毛病是插外置显卡造成的 GT755M   不插显卡不会出现这个  求大家指导指导 这个究竟是什么毛病  BIOS也刷过了  还是没效果。

网友B:
即然不插显卡不会出现这个提示,那有没有试过换个显示呢?显卡坏的可能 性大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然不插显卡不会出现这个提示,那有没有试过换个显示呢?显卡坏的可能 性大呗!

手里没有东西试这个显卡啊

网友C:
主板BIOS不支持光驱位的扩展显卡,刷BIOS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BIOS不支持光驱位的扩展显卡,刷BIOS能解决这个问题

刚刷过BIOS 没好使  您能给我提供一份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BIOS不支持光驱位的扩展显卡,刷BIOS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都刷过好几个了   也还是原来的问题

网友C:
明天提醒我下,我去找找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提醒我下,我去找找去

好  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提醒我下,我去找找去

我都刷过3个了   故障依旧存在

网友:
这机子不交火不行吗?

网友:
可能是BIOS,也可能你换的板不能跟这显卡交火

网友:
原来就是交火的  客户要用UG软件

网友:
最好先刷BIOS

网友D:
修好了说一下了,如何解决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说一下了,如何解决的哟

恩恩    现在我这个也未解决呢  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最开始都给交火的显卡当成散热器了

网友E:
外接显示模块不支持,关机并拿掉。

网友F:
应该是换板子的问题  刷BIOS不行的话 弄好说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换板子的问题  刷BIOS不行的话 弄好说一声啊

换板子之后 刷了BIOS无果    不知道咋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外接显示模块不支持,关机并拿掉。

不能拿掉呀    就想用这个GT755M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刷了BIOS 无果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BIOS找的有问题 刷了3个 故障还在

网友G:
主板显卡型号GT750  外接显卡型号GT755 ,或者主板显卡型号GT755,外接型号GT750

也可能外接显卡是GT860 ,反正一句话 ,外接显卡跟主板显卡不一致引起的 。

提示都很明显 ,外接显卡不是为这个主板设计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拿掉呀    就想用这个GT755M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想用GT755简单   天亮了把你的主板跟我的主板交换一下    回去完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CPU坏了  都换过了  这个毛病是插外置显卡造成的 GT755M   不插显卡不会出现这个  求大家指导指导 这 ...

是外置显示器或是外置显卡?外置显卡能转接内屏?笔记本用外置显卡还没见识过。

网友H:
看完所有回复才明白“吃饱了干的”。想外置个显卡实现“交火”?你先去了解了解“交火”的必要条件。

网友C:
我这边已经给提供方案了,你参考下, ,这个只是说明,bios文件太大了,论坛上传不来,网盘上,请自行下载
http://pan.baidu.com/s/1eQBAdkm

网友:
不行再换块试试

网友:
显卡干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拿掉呀    就想用这个GT755M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只能让程序支持了,升级程序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主板显卡型号GT750  外接显卡型号GT755 ,或者主板显卡型号GT755,外接型号GT750

也可能外接显卡是GT860 ...

请教您一下  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呢  原来的主板跟这个是一样的呀   可以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已经给提供方案了,你参考下,,这个只是说明,bios文件太大了,论坛上传不来,网盘上,请自行下载
...

太谢谢你了  我马上试试

网友:
不是干显卡的事  是外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完所有回复才明白“吃饱了干的”。想外置个显卡实现“交火”?你先去了解了解“交火”的必要条件。

这个机器原来就是带的这个显卡

网友:
Y460 Y560 ATI 的显卡,如果出现问题,我的维修方法是直接报废,不给予维修,因为修好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返修,这颗芯片市面上的翻新芯片太多,而且价格超级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已经给提供方案了,你参考下,,这个只是说明,bios文件太大了,论坛上传不来,网盘上,请自行下载
...

刷这个BIOS时候 外置显卡用插在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您一下  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呢  原来的主板跟这个是一样的呀   可以带的

你主板肯定是GT750显卡  要不怎么会出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显卡型号GT750  外接显卡型号GT755 ,或者主板显卡型号GT755,外接型号GT750

也可能外接显卡是GT860 ...

这两个显卡确实不一样 一个是N14P-GT1-A2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显卡型号GT750  外接显卡型号GT755 ,或者主板显卡型号GT755,外接型号GT750

也可能外接显卡是GT860 ...

一个是N14P-GT-A2

网友G:
两个显卡一致才行 不兼容的  换主板  要么换外置   打算换主板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显卡一致才行 不兼容的  换主板  要么换外置   打算换主板联系我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那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