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05一体机不亮,出现的低级错误

楼主(2015-08-28):
我是新手,刚接到机器,检测什么问题,不亮。先插拔内存,更换,不行。看到有显卡板就插拔还是不亮,就开始查供电各项电压正常,就开始吹显卡,还是不行,看到是AMD的cpu就吹北桥问题依旧,就开始刷BIOS,问题依旧,战斗力就减了一半,想想再查供电吧,看看有什么遗漏的,突然想到没有放电,就扣电池量电压,只有0.4V,瞬间疯了,更换电池OK,想想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还是考虑不周全啊,明天给大家上传BIOS

网友A:
开头写的是三板斧 ……
修好就是经验

网友:
AMD的机器  最好先测下电池 免得走弯路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仔细决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头写的是三板斧 ……
修好就是经验

呵呵……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假如AD_IN#为低电平,EC就会发出PWR_S5_en,开启南桥和3v,5v。假如说待机芯片正常,南桥坏了还有没有3v 5v了
还有就是“PWR_S5_en”这是个啥信号,不太懂
天意你是我的粉丝啊 ,每次发帖都要给我来两句了………………

网友:
战斗力很强,连个电池都可以忽略检查,更何况是AMD的机器。

网友:
我修AMD的芯片组的机器加电不显示,第一部先测量CMOS电池是否有电,也确实换电池修好了不少机器

网友:
都是这样过来的,以后你修多了,看哪个型号都知道什么通病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新手哟

网友:
AMD CMOS引起不亮机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嘿嘿

网友:
这个也算不上低级错误  只是有可能被漏掉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头写的是三板斧 ……
修好就是经验

还版主,哈哈,你都数不清人家用了多少“板斧”。楼主要是没发现电池问题,还不是换板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头写的是三板斧 ……
修好就是经验

你惹事了,说人家“三板斧”,反倒问你“难度”了。你若告诉他3、5v还有,那“桥”坏被拉低了呢?你可要从“原始”教哟。

网友:
记得这种低级错误本人也触犯过,乱干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给大家上传个BIOS b505

lenovo b505一体机 AMD 独显.rar

网友(2015-10-16):
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小细节有时候很容易忘了学习了

网友:
AMD 最先就是看电池,RTC电路会导致各种奇怪的故障

网友:
正常的维修方法,不算犯错吧。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