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三星R467 CPU背面NEC大电容旁边的4个小贴片电容

楼主(2015-08-28):
求助!!!     跪求各位大师解答 三星R467笔记本 CPU背面NEC大电容旁边的4个小贴片电容的容值.   在拆卸NEC大电容时太暴力了(实在是不好拆)把边上4个小电容都给弄碎了.笔记本原本故障为使用中不时掉电(故障为中等程度)....现急需各位大师知道的能告诉小弟!  在此谢谢了!

网友:
急需各位大师解答!  谢谢!

网友A:
陶瓷电容?找几个个头大小的换上去试试,一般都OK的。实在要知道大小下载图纸跑线就知道了

网友:
4个小电容NC状态不知可以不.

网友B:
电容代换用体积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用了4个0603的104(0.1UF)勉强装上,手头没有更小封装的电容.还没上电试机,因为新买的NEC大电容太假了(风枪一吹就熔)已作罢.  打算改天再用4个330UF贴片钽电容再装上试机.

网友:
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C:
找个相同位置一样大小的按上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找几个个头大小的换上去试试,一般都OK的。实在要知道大小下载图纸跑线就知道了

是陶瓷叠层电容,网上没找到图纸无法知道.如果是用作旁路或退藕的话好办,现在不清楚随便上电容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代换用体积一样的就可以了

这个几PF-1UF的贴片电容体积都可以找到一样的.但是它们相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D:
你看看不装能不能亮机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相同位置一样大小的按上试试 祝你好运

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我也有着想法,但这是CPU部分,不装担心上电连CPU都过不了,或者CPU工作不稳定.

网友E:
找不多大小的就行,别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不装能不能亮机不就好了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还是希望能有知道的和清楚那部分电路的大师解答.毕竟4个电容在那还是有它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不多大小的就行,别纠结

已经全用104勉强换上了,希望能通过

网友:
主要还是NEC电容的作用比较大,换上其他大小差不多的问题不大

网友:
继续坐等大师解答...

网友F:
如果更换NEC原装大电容要使用BGA焊接才能成功,焊盘和电容底部要上锡。

网友G:
这个滤波的一般都是104的

网友:
打值看是否有接地,如有接地找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图纸这里就有啊

网友:
迅维网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更换NEC原装大电容要使用BGA焊接才能成功,焊盘和电容底部要上锡。

严重同意! 确实原装NEC大电容不好拆,又没有BGA返修台,拿了把不给力的风枪吹了老半天还纹丝不动(不敢再继续烤板了,伤不起!)...最后暴力拆解完拿小风磨磨平残骸,也就是这一过程N个不小心把电容碰碎碎.经实验没有BGA返修台把焊盘都涂上锡膏都无法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滤波的一般都是104的

不清楚,没图纸,只能靠估计可能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这里有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17b1meCOlWNLk-gLrAi_JekXNhjdGEiqqLqcrQVVz8Sg4cLvxLmI_6ZI2 ...

太模糊了看不了,还是要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更换NEC原装大电容要使用BGA焊接才能成功,焊盘和电容底部要上锡。

等你用BGA把CPU座搞虚焊你就知道后悔了

网友:
那个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像我的话,只要不是芯片旁边的参数设定电容,一般用体积一样就可以代用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等你用BGA把CPU座搞虚焊你就知道后悔了

下风嘴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就把那4个陶瓷电容换了呗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急需各位大师解答!  谢谢

网友:
积分不够,无法下载.谢谢!

网友I:
就没有知道的人肯说说吗?继续坐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就没有知道的人肯说说吗?继续坐等...

哎呀,,用刀子刮开塑料壳,一层一层的刮下来就好了

网友:
换个大小一样的 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哎呀,,用刀子刮开塑料壳,一层一层的刮下来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保留了大电容的底层焊盘,用小砂轮打磨平整.问题是打磨前没把旁边四个小电容拆下来,砂轮轻微碰到小陶瓷电容,最后发现电容全都裂了.现在是要知道那些小陶瓷电容的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样做的,保留了大电容的底层焊盘,用小砂轮打磨平整.问题是打磨前没把旁边四个小电容拆下来,砂轮轻 ...

小电容不理他,,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电容不理他,,问题不大
现在是用104替换上了,还没上电试机.希望是问题不大.谢谢!

网友(2017-09-08):
普通的陶瓷电容,随便换上都可以,

网友:
陶瓷电容一般装上都行啊,还没遇到不能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