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8F3300-3D 上大部分图像重影

楼主(2015-08-28):
故障如图,接到机器时时暗屏,换了逻辑板这个样子求同行解释下

网友:
屏线 屏 都 有可能

网友:
处理方法先换屏线,再代屏试试。

网友:
估计逻辑板到屏的软排线没插好

网友:
屏幕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屏 90%是屏挂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屏线接口在重新插一下,有可能是屏线接口没有插好松动了,或者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屏已坏,不用再看了。

网友:
换跟屏线看看,不行八成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对换一样,单插一边也一样的,估计是屏挂了,感觉又问道一股塑胶的糊臭味,来自玻璃基板排线

网友:
感觉也像是屏线!!!重新插一下,或者,换一根

网友A:
我上个星期修过一台联想的 和你一样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星期修过一台联想的 和你一样  是屏的问题。

这么说修没修好啊。屏直接报废了?

网友:
如果TCON电压正常就可以判定屏的问题了

网友:
百分之百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