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cmos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5-08-28):
接到手 上电1a短路  拆机 kl9主板 ec 桥  网卡都动过 好像是故意修坏的  ec方向错了  桥短路  换后不短了瞬间掉电  摘网卡后  可以加电 亮机了 网卡把复位拉低了  以为修好了 重启就不上电了  cmos放电才可以  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  BIOS在系统下官方升级了 cmos电路也没找到问题  难道我换的翘不行吗  手里没65桥了  还是别的问题  望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我同事修的,也没有修好

网友:
这故障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