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 拆硬盘 焊盘掉了一个点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08-29):
右边 第二列 中间的点 求如何飞线 或解决方法

网友:
没人回答我换电源IC也掉了几个点,不知道咋整,求主手围观

网友:
这是个空脚好吧

网友:
点位图所需软件和使用教程

网友:
谢谢 空点 已经解决

网友:
专业的还是买个论坛的点位图,蛮好的...修一个就赚回来了

网友:
谢谢3楼提供的点位图  我也有个MINI2 需要解ID   不过我是80块收的摔坏的机器

网友(2015-10-10):
有点位修机子就是爽啊

网友:
学习了,还得看点位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