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维修技巧及经验

楼主(2015-08-29):
  液晶电源通电后,副电源先工作,输出+5V电压给数字板上的CPU,此时整机处于待机状态。当按“待机”键后, CPU输出开机电平,PFC 电路先工作,将+300V脉动直流电压转换成正常的直流电压(+380V)后,这时主开关电源的脉宽振荡器才开始工作,接着主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12V、+24V电压,整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什么是PFC电路呢? PFC电路说白了就是把桥堆整流后的+300V电压升高到+375V----+400V。这也是液晶电视的电源与CRT电视的电源不同之处的第一点,不同之处的第二点就是次级电压比CRT的低,其它的地方与普通的开关电源原理相同,都一样。测得大滤波电容330U/450V两端电压为+375V---+400V,则表明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工作正常;如果测得电容两端电压为+300V,说明PFC电路未工作,主查PFC振荡集成电路。

  3、检修液晶电源时,首先确认保险管状态,保险管完好,通常PFC校正电路中的开关管等没有失效。再测量大电解电容对地是否存在短路,有几十千欧以上充电电阻,表明电源没有击穿。如果保险管损坏,第一个要检查PFC校正电路开关管,第二个要检查副电源IC 。

  4、40英寸以下的一般输出+5V、+12V、+24V三组电压;40英寸以上的一般输出+5V、+12V、+18V、+24 V四组电压。其中+5 V为待机电压,+12V供数字板,+18V供伴音,+24 V供背光板。在实践维修中,只要各组电压一样、功率一样的电源板都可以代换。

  5、电源板可以从电视上摘下独立维修,维修时只需要把开关机控制电路三极管C、E短接(或将一只1.5K左右的电阻与副电源的+5V输出端相连),整机就处于开机状态,各路电压均有输出。在部分液晶彩电的开关电源中,只有+12V或+24V输出端带有一定功率的负载,主开关电源才进行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在+24 V输出端上你可以接一只电动自行车的36 V灯泡作假负载(或在+12V输出端接一只摩托车灯泡作假负载)即可。

  6、保护电路,在液晶彩电开关电源中,除具有常见的尖峰吸收保护电路外,还设在+24V、+12V和+5V电压的过压、过载保护电路,其保护电路多采用四运算放大器LM324、四电压比较器LM339、双电压比较器LM393或双运算放大器LM358。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在维修时可脱开不用,如果电压恢复正常,说明保护电路引起,这时要分步断开是哪路起作用。然后再进行维修。

  7、开机前,先确认有无炸件、电容鼓包现象,如有应先更换并把相关的器件全部都测量一遍。建议更换所有损坏器件后试机时,最好把原机保险丝除掉,接上一个 220V/100W的灯泡,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再次炸件。

  8、主开关电压+24V或+12 V的输出电流较大,对整流二极管要求较高,一般采用低压差的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替换。另外接负载后,电压反而上升,多属于电源滤波不好引起。

  9、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首先要测一下PFC 电压是否正常(380 v),如果正常,问题就在电源厚膜上,通常是电源厚膜带载能力差引起,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10、电源板上,贴有**三角形标记的散热片以及散热片下面的电路,均为热地。严谨直接用手接触!注意任何检测设备,都不能直接跨接在热地和冷地之间!
前液晶已成主流,马上就要进入液晶维修的高峰期,现将本人多年来的维修经验说出来与同行一起分享!至于液晶的几个组成不部分就不必细说了,电源,高压板,解码电路故障率各占一成。

  一、电源

  由于解码板需要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所以对电源的滤波效果要求比较高。时间用长的一些机子刚开机一亮即灭,或者是平时开机工作时画面轻微的忽明忽暗,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就极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这些故障在单独电源盒供电只需代换试一试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是内置供电那就需拆机检查,主查滤波电路,只要是靠近发热元件的都应该是首换对象。也可用外接电源并上去试,因为12V和5V很容易做到。

  二、高压板(灯管和高压板一起来讲)

  首先高压板供电良好也是至关重要,高压板坏的典型故障就是开机指示灯亮,能够控制,主机不亮或者一亮即灭。若是灯管坏(应该说多灯的显示屏不可能一起坏,一般只是坏一根),故障也是一亮即灭。这样就给维修人员造成一些障碍,不知道到底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板坏,所以我建议维修人员自备一个单灯的高压驱动板,在维修时可以单独用电源驱动板,把每一根灯管都试一遍,一灯两线,两灯四线,四灯八线。。。都很好接,只需接其中两根一样的线就可。四灯六线的取两根同颜色的粗线接上可以试。基本上不管灯管大小全部都可以试出灯管的好坏,我从12寸到3X寸都试过。

  判断完灯管后就可以检查高压板了,如果是单块高压板,我建议直接换整块,价格便宜且省事。如果是和电源一体,首查高压板供电保险,再查振荡三极管、二极管,其实上面零件很少,可以用表逐个全测一遍也花不了几分钟,有的用振荡IC都不是怎么好买,激励IC一般很少坏,我修了很多只是碰到一、二例。当然在对整合式高压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板代替,只要空间允许。

  三、解码板

  解码板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大,一般冬天坏的多。都是由于使用者身上的静电在触摸接键的时候导致解码板损坏,好的液晶在按键上就有放电脚,并加了几层屏蔽,维修人员在更换按键时千万不要随意把五脚的按键用四脚来代替,这样就留下了隐患。解码芯片的损坏率和MCU的损坏率基本相等,GM系列解码芯片基本上都是键控对地漏电,如果遇到这种系列的芯片,键控脚3.3V电压被拉圬,更换按键无效,直接换芯片OK(这种芯片也比较好买,只是价格昂贵与整体代换解码板价格相当)。再就是MCU本身很好坏,都是数据损坏,还有一些EP-ROM数据损坏也与此类似。还有一些机子换了MCU会好,但维持时间不长,在更换主机刷新频率或更换显卡时极有可能又坏,那就是设计有问题,建议更换解码板(比如三星510N510V710N710T710V等其他品牌)。

  四 屏

  屏一般维修的机会都不大,因为一般都是硬伤导致,能换的就是灯管和膜及背板上的芯片和管子

网友:
写的不错!刚好路过,看了下

网友:
先收藏,以后能用到的

网友:
写的不错的  呵呵  顶起来

网友:
很多经验在里面

网友:
经验之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