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 帮我看一下这个图 待机时 南桥EC只有 3 5V对吗

楼主(2015-08-29):
那位师傅   帮我看一下这个图    待机时    南桥EC只有  3   5V对吗

网友:
很少看这个,你就直接说是什么主板就得了

网友:
是这样,在没有开机前。

网友:
待机时 一般就这俩供电  但是EC得条件又多了些  复位啊  休眠啊  等等

网友:
对的,插适配器有3.5v

网友:
机子神马情况待机一般就35伏吧

网友:
单用电池时,在S5(关机状态)、S4(休眠状态)状态时,只有B+(公共点);适配器模式时,在S5(关机状态)、S4(休眠状态)状态时,会产生B+(公共点)和+3VALW(待机3V)、+5VALW(待机5V)

网友:
意思貌似是用电池没有待机3V 5V

网友:
看不懂,到现在对S0  S1 S3都不太明白

网友:
按个这时序来说的话,插适配器时,S5就是待机时呀,打圈的就是有的,S3就是按开关键以后出来的,单电池模式时就没有待机电压,只有公共点,按开关后再出来

网友:
把左边英语翻译一下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
来围观的。看来楼主路还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