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5V正常,12V偏高,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9):
12V输出有18V多,是断开高压部分供电测的!

网友:
是LED的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正常,有许多都是这样的,因为背光的驱动12-24都支持。

网友:
多说点参数。一句话的说明,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是接LCD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正常,有许多都是这样的,因为背光的驱动12-24都支持。

原来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
LED的18V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压不算很高啊

网友:
12到19v都可以。

网友:
18V是正常的  lG的好的都20多付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遇到过的,能正常用

网友:
空载很正常!!!!!

网友:
背光供电  不一定非要 12V 呀

网友:
点亮后测也许就是12V了

网友:
很正常 12v 会随着5v负债的变化 来回乱变的

网友:
12v上接个假负载。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正常吧 , 18V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试一下能正常就行了呗

网友:
大部分的电压板电压都是5V、15V左右的,其实电源稳压取样自5V电压,其他电压自动适应,也就是说负载大小直接影响电压高低,只要5V正常就是OK的,

网友:
可以查变压器后面二极管或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很正常的。呵呵

网友:
应该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工作幅度内

网友:
正常,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
不接负载,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12V不高。。。一般都比12V高出不少。。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断开高压试试,改高压条

网友:
没带负载高点没事的

网友(2016-06-23):
新人 进来学习的

网友:
空载会升上去的,只要5V稳定就没事了

网友:
这个正常,我遇到22V的,灯管一样能亮

网友:
12V  不算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