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同轴高清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5-08-29):
最近接了一套监控,一共4个摄像机,AHD960p同轴高清机,用的集中12v供电,线径2.5个平方铜芯线,最远不过20米。
装好后,其中有一个头子不定时出现水平波纹干扰,我难以表述这种干扰,截一幅静止的图像也难以看出,非得观看视频才能看出来,比如一棵树,树的边沿不是直的,总有细小的波浪在动,偶尔图像还会轻微闪一下。
我提到这种干扰是不定时的,对,也就是“不定时”把我害得老惨,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客户叫去,检查必须快速,因为说不定啥时候又会恢复正常!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晚上也出现过,持续时间一小时左右,频率大概一两天一次,有时几天都没事。每次发病时,一开始是极其轻微,再慢慢变严重,后来也是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摄像机换过,电压也足,录像机通道孔也调换过,同轴线也是和其它3个一样的,4个头安装方法都一样,装在墙壁上,线都是套管走线,没有经过电力线,而且这个头和另一个摄像机只相隔几米(对射),那一个却一点问题也没有!
前几天都是晚上7点到9点左右发病,所以昨天我专门跑去等着马上检查,可一直坐到12点都没等到,哎烦死了,像幽灵,来无影去无踪,我现在一听到电话响就害怕啊,关键是账还没有结啊,万能的大神快救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BNC的头子重新做一下试一试........

头子都是焊接的,换过

网友:
既然线路不长,那就将这段线换一种品牌的线看如何?

网友:
换BNC接头。。。。。

网友:
电源盒供电   有交流杂波   看看附近有没有高压线

网友:
接一个抗干扰的传输器就好了呀

网友:
屏蔽线没弄好吧  还有就是集中供电 受市电干扰

网友(2015-10-01):
相信我~~用cat.6 網路線 +雙絞線傳輸器,就能搞定~~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干扰和你这情况类似。我是这样处理的:在IPC底座与安装壁之间加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使IPC底座与原安装壁实现电气完全隔离即可。

网友:
独立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