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各位大师好,AOC24寸显示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08-29):
各位大师好,AOC24寸显示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本人稍懂一点,拆开后万用表检测电源板至驱动板5V供电正常,电源板上DIM这个接口插上驱动板有2V左右电压跳动,拔掉驱动板再量电源板DIN处直接就没电压输出,请问是驱动板故障还是电源板故障?按键板上也有3.2v供电。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供电正常,是不是背光故障保护了。

网友:
这个板子电源跟高压是一体板的,到驱动板没有12V输出的哦。但是在电源板上的12V我不知道在哪儿量,因为我只是稍懂一点点

网友:
楼主拍张板子的图片出来可好

网友:
先上一个高清的图片再说呀,不然也不好给你说呀。

网友:
楼主拍张板子的图片出来可好
————————————————————

网友A:
也就那些线,都测一遍看看有没有12v。

网友:
也就那些线,都测一遍看看有没有12v。
————————————————————————
驱动板上所有的线都测试了,没有一条线是12V的啊,只有5V的

网友B:
电源板上输出的电压标示就没有12V的一组电压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上输出的电压标示就没有12V的一组电压

12V是直接供给高压板的,不会到这里来,DIM是驱动板输出的信号,你看一下ON/OFF正常不,一般有3.3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那些线,都测一遍看看有没有12v。

你拍你的那张图左上角不是有一个开关管呀,散热器上面的那个就是12V输出呀,量中间那个脚,可以量电量也可以,注意不要把地接到热地那边去了哟,不然量不出来的。

网友:
你拍你的那张图左上角不是有一个开关管呀,散热器上面的那个就是12V输出呀,量中间那个脚,可以量电量也可以,注意不要把地接到热地那边去了哟,不然量不出来的。
============================================
我按您的提示量了一下那个位置有18V电压哦?请问是这种现象电源板正常吗?还是驱动板问题呢?确定好了,我直接在淘宝买一块板子换上去,谢谢!

网友:
12V是直接供给高压板的,不会到这里来,DIM是驱动板输出的信号,你看一下ON/OFF正常不,一般有3.3V的电压
=====================================================================
电源板ON/SFF没有您说的3.3V电压输出哦

网友:
12v电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