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Win10后屏幕一直闪烁怎么办?

楼主(2015-08-29):
  最近很多用户反映,从Win7/Win8.1升级到Win10后会引起屏幕闪烁问题,以至于不能正常使用。目前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安全模式中停止错误报告服务。因为这可能是由某些显卡驱动错误报告问题引起。

  具体方法如下:

  1、首先进入安全模式。

  2、按Win+R键调出“运行”,在其中输入services.msc后回车,打开“服务”,如下图所示——

  3、找到 Problem Reports and Solutions Control Panel Support 服务后,点击“停止此服务”,如下图所示——

  4、再找到 Windows Error Reporting Service 服务,同样点击“停止此服务”,如下图所示——

  5、正常重启电脑。

  如果是由于某些显卡驱动兼容问题导致的画面闪烁问题,此时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不过由于这类问题可能会有很多起因,所以解决方案可能也是多种多样,关键要做到“因地制宜”。

网友:
还是不用win10 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