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修主板 想请问被腐蚀的地方用什么清理?

楼主(2015-08-29):
自己用了5年多的y450      不开机情况下ideapad    蓝牙    F8等灯亮     风扇转     在论坛查找看到很多人说是无线网卡附近的pr151  pr152 pr153问题      自己拆机看到主板上述位置有腐蚀痕迹     想请问下这是进水造成的吗?可以用酒精清理吗?还有主板上的灰尘(尤其usb接口   网线接口那边灰特别多)是否也可以用酒精清理?普通的医用酒精就行吗?还是要用无水酒精?

网友A:
老大 洗板水呀 酒精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 洗板水呀 酒精不可以

我不是搞维修专业的    纯粹兴趣      手头上没有这个哦    请问这个洗板水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天那水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专业的    纯粹兴趣      手头上没有这个哦    请问这个洗板水有推荐的型号吗?

。。。很便宜 随便一些卖工具 五金店就有75 5公斤 也有小的

网友:
酒精不行吗?目前只有酒精    不行就买你们说的东西吧

网友:
上淘宝,搜洗板水,也就十几块子钱的事

网友:
烧的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专业的    纯粹兴趣      手头上没有这个哦    请问这个洗板水有推荐的型号吗?

都可以呀,既然你不是专业维修的,没有必须使用好一些的呀。TB上多的是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送修吧。,这个情况很可能到处都坏了

网友:
最好是用洗板水清洁,

网友:
灰尘用刷子扫就行,看图腐蚀烧毁严重,估计你这修不好,不懂行建议送修吧!别扩大故障。

网友:
洗板水  还能好吗?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吧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你这个板子估计都腐蚀烂了吧

网友:
汽油也可以

网友:
汽油也可以,洗板水网上有,比较便宜的

网友C:
+推荐用 威猛先生,保证洗完干干净净!!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最好用洗板水

网友:
看了楼上,我决定用威猛先生试试洗主板什么滋味

网友:
洗板用的东西很多啊 香蕉水 汽油 维修佬洗板水 严重的用无水洒精是洗不了的

网友:
酒精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 洗 板 水

网友:
你在逗我么

网友:
估计没救了,烧那么很

网友:
用酒精 有条件用洗板水 也不贵啊

网友:
无苯天那水就行

网友:
酒精也是可以我洗过 不过得通风放干

网友:
推荐妇炎洁,效果好

网友:
烧成这样估计不是洗洗的事

网友:
用天那水路过。。。

网友:
洗衣粉洗一洗,那效果是杠杠的

网友:
自己擦掉件了就谁都修不好了 还是找个人修吧

网友:
不是专业的最好别弄 用洗板水洗了 不一定会好 很可能那些电阻已经挂了,建议拿去专业的维修店,免得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酒精可以,但是没有洗板水来的强啊,洗板水就是天那水,呵呵 搞维修的都有这个~~~

网友:
建议送修,基本都不懂的,给我所有工具都没用的。

网友:
这个就是维修论坛的悲哀! 客户都开始自己拆开搞了 !都来论坛请教你们这些大神了 呵呵············自毁门路

网友:
你这清洗也没用吧,得修电路咯

网友:
建议送修 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建意送修,别自己整。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洗洗干净 原值代换,其他勿动,不行再送修

网友:
洗板水酒精都可以,看你选择了

网友:
洗板水洗刷刷洗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便宜 随便一些卖工具 五金店就有75 5公斤 也有小的

清洗只是 简单的 处理
肯定有断线 要看图纸的
建议送到专业的地方 别搞死了

网友:
用洗板水啊!这都不知道!

网友:
进的液体用不同的工具清洗,进的多我一般用清洗机油的来洗,进了可乐或者糖就用洗洁精洗

网友:
我在店里一般用天那水

网友:
送到维修店维修吧,就算你洗完板子估计也开不了机,烧得严重了

网友:
洗板水可以,,最好不要用天那水  ,天那水是油漆的天敌,绿漆也是油漆

网友:
洗板水 工业酒精都行 也不可用洗衣粉 但是要处理好

网友:
天那水用力擦

网友:
楼上有说用威猛先生或洗洁精的,不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
洗板水比较好点

网友:
推荐洗板水,搞维修必备的东西

网友:
一直用的 纯度95的酒精洗的

网友:
如果楼主只是新手的话 建议先送去专业店修吧 有可能你一清理就掉件

网友:
注意洗板子  要慢   不然零件要掉的

网友:
还别自己搞了,拿去专业的地方看看把

网友:
洗板水最好,洗好再检查下

网友:
费了,板层短路了,只能刮去,要不只能换主板,换成集成的呵护

网友:
白开水 冲洗  烘干  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都腐蚀成这样了 估计洗洗不行啊

网友:
酒精洗不掉  可以拿刀片刮干净来啊

网友:
看样子,估计洗完了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我们是用的天那水,不过酒精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专业的    纯粹兴趣      手头上没有这个哦    请问这个洗板水有推荐的型号吗?

送 专业维修站吧 都这样呢

网友:
那是烧的把不想腐蚀的样子

网友:
用酒精、天那水  都可以,洗板水就更不用说了  但价格相比较高,酒精(药店买)天那水(五金店买)都是几元钱一瓶,天那水味道大点,酒精好闻点,用酒精清洗后再用电吹风开温热风吹干即可。

网友:
呵呵   用开水洗洗  你会发现 原来要买新电脑了

网友:
酒精不行,洗板水和天那水都可以!  买油漆的地方就有卖的了!

网友:
双氧水也行

网友:
直接认掉吧

网友:
洗板水洗+烙铁拖

网友:
洗板水 严重的还要刮线

网友:
用刀片刮用洗板水洗

网友:
洗板水就可以  淘宝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刮骨法 不处理肯定会坏

网友:
烧成这样什么水也没用啦,赶紧送修吧

网友:
用洗板水先洗,后面跑线咯

网友:
用酒精洗了 在用绿油就可以啦

网友:
用无水酒精把,稍微清理下在进一步检测

网友:
还是用洗板水,酒精腐蚀的地方洗不干净,还有就是最好去找人维修,不然不会搞,故障扩大化

网友:
洗洁精兑点纯净水就可以清洗了,我上次主板进水就是这个洗的,洗的很干净,吹干后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都用了两年了,不要用自来水,用纯净水.洁厕灵也可以

网友:
洗板水好一点,专业用途,经过多年使用应该不会有后续故障

网友:
估计洗了也不好的。。。

网友:
用洗板水或天拿水,酒精清洗后会有白色雾状物质。

网友:
建议送专业人维修

网友:
洗板水刷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试着弄点印度神油试试、。

网友:
去买洗板水吧

网友:
酒精效果没洗板水好哦,楼主可以买点试试

网友:
我们都是用的98%高纯度乙醇!

网友:
洗板水洗,笔刀刮一下,焊一下

网友:
不是清洗就能修好的

网友:
烂成这样子光洗还不行

网友:
用专门的主板清洗

网友:
。;。。。。。。。。。。。。。。。。。。。。。。。。。。。。。。。。。。。。。。。。。。。。。。。。。。

付吕剑武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天那水洗净后  用BGA或者风枪调到180°  吹一会吹干

网友:
还是上洗板水比较靠谱,酒精也行,就是要充分晾干再上电

网友:
这有点严重了 估计你搞不好吧

网友:
用无水酒精擦洗,医用的不行,水份多。

网友:
看图已经腐蚀到板子中间了,估计用洗板水也搞不了

网友:
是洗板水 还是洗碗水额

网友:
迅维太出名了 现在客户自己都可以注册账户修机器了 我们没得搞了

网友:
用刀片轻刮,再酒精或洗板水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 威猛先生,保证洗完干干净净!!
洁厕剂!?

网友:
主要是水,都ok

网友:
楼主送修吧 别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肯定有短线

网友:
去五金店买天那水就行啦

网友:
我一直用的都是酒精,度数高一点。

网友:
你这不是小白自学。你这想不花钱修好自己的电脑。腐蚀一般洗板水

网友:
都这要样了算了吧

网友:
拿着刷子 用洗板水 洗刷刷啊

网友:
洗板水 洗板水的挥发性能很好不会一直停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