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检测方法

楼主(2015-08-29):
用兆欧表检测美的电磁炉中元器件

  由于元器件长期连续使用参数性能,耐压下降、和失效损坏等,时有发生。容易给电磁炉造成硬、软故障。为了解决硬和软故障,除了掌握电磁炉原理之外,还需要掌握了解、判断、检查最后排除故障。同时靠过去单一的三用表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检修软故障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利用兆欧表,结合三用表组成简单的元器件耐压测试仪,就是解决日常维修电磁炉中遇到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三极管、IGBT、压敏电阻、电容器、“三端”稳压器等元器件软故障问题。从而更好地提高维修质量和工作效率。

一、共振电容器的检测:
  用IC25-4型兆欧表(1000V),和500型三用表直流+2500V电压档,与被测的共振电容器同时并联在一起。兆欧表E端为正极L端为负极进行检测。检测时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手柄速度逐渐增至为每分钟 120转,这时三用表的直流电压读数+650V为正常值。如被测共振电容器耐压为+100V时说明耐压下降,应停止使用否则导致间隔性损坏IGBT。

二、整流桥的检测:
  按以上方法,把整流桥的交流两端与兆欧表、三用表并联在一起进行检测。检测正常电压读数为+650V,若低于正常值时,为耐压下降继续时容易引起整机短路,造成整流桥击穿。

三、场效应管、IGBT的检测:
  按以上方法,IGBT集电极C、与兆欧表正极E端和三用表的正极相联接;IGBT发射极与兆欧表、三用表负极相联接;把三用表放在直流电压50V档上进行检测,正常时耐压读数为45V。若电压偏低为耐压下降,当电压超过100以上时为IGBT开路损坏。

四、稳压二极管的检测:
  稳压二极管与普通开关二极管在外观上一般没什么区别,以往为了区分只能靠三用表电阻100Ω档,进行测试。通过测试稳压二管正向导通电阻来区别。稳压二管正向导通电阻为900Ω左右,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为 650Ω左右。若稳压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存混合一起时,就很难区别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等级。为了区分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等级按以上方法,把稳压二极管“带圈”的符号与三用表直流电压50V档正极相接,另一脚分别与三用表的负极相接。并进行检测,检测出电压读数为+18V这就是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为+18V”以此类推。

五、二极管的检测:
  整流二极管IN4007、开关二极管IN4148按以上的方法进行检测,将二极管“带圈符号”与三用表直流电压2500V档,正极相接,另一脚分别与三用表负极相接。检测后二极管IN4007正常电压读数为+650V,开关二极管IN4148正常电压读数为+150V。这就是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反方向耐压值”。

六、压敏电阻的检测:
  按以上方法,把被检测的压敏电阻电磁炉“过电压保护”装置,两端与兆欧表、及三用表直流电压500V档,相接后进行电压检测。检测电压读数+390V为正常,当被检测电压大于+400以上时,应停止使用。以免当电压升高时,造成压敏电阻不能短路保护。我们在售后维修电磁炉中经常发现压敏电阻短路保护,使主板发黑整机出现短路,这就是电网电压上升造成故障的原因。

七、三极管NPN型的检测:
  按以上方法,把被检测的三极管8050集电极C与兆欧表、三用表直流电压50V档正极相接,发射极E与兆欧表、三用表负极相接后进行检测,若检测电压为+40V正常(BVceo≥40V)低于+30V以下时,则为失效。若高于+50V以上时,则为开路。(三极管PNP型检测时只将C极、E极对调后即可,其他检测同三极管NPN型是一样的)

八、三端稳压器AN7805的检测
按以上方法,把被检测的三端稳压器LM7805输入端接在兆欧表E端正极,LM7805输出端接在三用表直流电压10V档上。兆欧表L端,分别与LM7805外壳三用表负极相接进行检测,检测电压+5V时为正常。若低于+5V时,为失效。若高于+5V电压时为击穿,当0电压输出时,则三端稳压器LM7805开路损坏。
以上方法,在近年来检修美的生活电器中出现元器件软故障时,采用兆欧表作检测行之有效。有不足之处敬请同行指正。

网友:
写得很好,请问楼主,元件是不是要从板上拆下来才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