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问题///

楼主(2015-08-29):
我想知道 主板上的电路值    谁能告诉我啊 ?      一拿起主板 什么都不懂   /

网友A:
如果你拿起主板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先把基本的电路记在心里再说呀,或者对到主板看书呀,主板不外乎就这几个电路,RTC电路,开机电路,内存,桥,总线,U,显卡,BIOS,芯片组供电,复位电路,时钟电路,如果是新的板都没有了,都集成在桥里了,并且每个型号的电阻值都约有不同呀,只能告诉不短路就行了呀,特别是显卡,U,总线阻值很低,不要听万用表的声音来判断是否短路还是要看是否显示得有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拿起主板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先把基本的电路记在心里再说呀,或者对到主板看书呀,主板不外乎就这几 ...

谢谢啊     那有没有什么书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那有没有什么书籍呢?

迅维出版的,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C:
你这问题大了。。。呵呵。。要学习哦。。。。不是一个二个问题能说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出版的,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好的   谢谢     也就你帮我了   别人看都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大了。。。呵呵。。要学习哦。。。。不是一个二个问题能说清楚的。。。

谢谢啊    真是感谢啊

网友:
如果一点都不懂,就从头学习。

网友:
楼主慢慢来  才看你注册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那有没有什么书籍呢?

主板维修不是事

网友:
建议你去【迅维】实地学习,没时间的可以报名远程,有很多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