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线

楼主(2015-08-29):
  关于跑线(走线)怎摸跑呢?主板上的走线,分为粗线和细线。粗线在主板上为供电线和地线,细线为信号线,我们说的就是跑线路,大部分是跑这个细线,注意:(跑供电电路就要循着粗线找了)前提是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常用的工具要有:镊子,放大镜带灯的(线太细的话用它放大),改造的万用表(焊接了大头针在表笔上的,风鸣档或欧目档)。
   主板跑线方法:
                     1跑线跑到电阻的位置,如果电阻一端是粗线不用管(供电或接地)另一端是细线就沿着细线跑。
                            2跑线跑到电容一端为粗线(接地  ——滤波作用)电容另一端为细线则跟着细线跑
                            3跑线跑到电感直接穿过电感继续跑
                            4线路跑到三极管或厂管根据其引脚定义以及他在电路中的作用跑
                            5线路跑到芯片也是根据引脚定义跑
                            6当跑线跑到有过孔的时候用镊子对比孔点在继续跑
                            7跑线跑到插槽观察线是否进插槽,不确定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接你跑的线一端。在用另一表笔去点与其相通的线。实在不行就把插槽拆了在跑。
       刚开始学跑线的时候最好是有电路图跟着电路图去跑这样就更容易学会。多跑几块板每跑一块都分析一下总结出经验。

网友:
一只表笔连接钢刷效果会好些

网友:
跑线是技术活。。。。

网友(2015-11-03):
跑线真的是技术活啊

网友:
笔记本跑线有点难啊,没图基本就废了

网友:
跑线路是个技术活。。得慢慢联系的

网友:
如果电阻一端是粗线不用管(供电或接地)另一端是细线就沿着细线跑。
=======
这里看不明白。为什么电阻一端粗线就不用管?

网友:
跑线主要还是耐心。

网友:
也有人说 要是跑到电容 就跳过它 继续跑

网友:
学习了 正在学跑线

网友:
跑一两根还好,多了就不好

网友A(2016-07-15):
1跑线跑到电阻的位置,如果电阻一端是粗线不用管(供电或接地)另一端是细线就沿着细线跑
这里不能理解,电阻不是只有2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跑线跑到电阻的位置,如果电阻一端是粗线不用管(供电或接地)另一端是细线就沿着细线跑
这里不能理解, ...

对啊 一端接供电或者地 另一端接信号  就是2端啊

网友:
在基地的时候喜欢跑线,感觉挺好玩的,但是实际修中不喜欢跑线,如果主板跑线太浪费时间,收的钱还低。

网友(2016-11-22):
粗线跑到底是地线,继续跑仍然是地线。

网友B:
跑线也是需要技巧的,不然的话,跑一会儿就跟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也是需要技巧的,不然的话,跑一会儿就跟丟了。

跑线路,最重要的是仔细,如果记不住可以拿笔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