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电源无5V输出,SG6841多脚电压跳变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5-08-29):
  一台联想LXB-L15E液晶显示器,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测5V、12V没有输出,应该是电源部分坏了。电源管理芯片是SG6841DZ,实测300v电压正常,测SG6841DZ的1脚 0v,2脚0.09v,3脚电压6.1v~14.9v之间跳变,4脚电压0.01~2.92之间跳变,5脚电压0v,6脚0v,7脚电压在 2.5~10.7之间跳变,8脚电压0v。分别断开12V、5V的电感测量SG6841DZ的7脚电压,故障没变化,电压还是在跳变。换了光耦和 TL431,换掉22μF/50v电容,故障依旧,换掉SG6841DZ电压还是在跳变,查了C945、A733均正常,晕死啦!在线量过几个二极管都貌似正常,再次查!先查了下SG6841DZ各脚对地(1脚)阻值,发现4脚阻值只有89K,有充放电过程,应该趋向无穷大啊,高兴了一下,立马拆下与 SG6841DZ周边所有电子元件的一脚,仔细测量,看SG6841DZ4脚对地阻值,直到测到D903,一个1N4148的小二极管,发现其反向阻值就 89K,找了个新的1N4148换上,测SG6841DZ4脚充电可以到无穷大了,还原其它引脚,加电,直接查+5V,耶!耶!电压有了5.04V,接上屏,开机--OK啦!

网友A:
那么麻烦最后就一二极管坏了 真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麻烦最后就一二极管坏了 真蛋疼

维修就是这样的啊,很多麻烦的问题最终只是一个小元件坏掉了。

网友:
这个也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