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不显示跑 86

楼主(2015-08-29):
Y460P 不显示跑 86显卡拆了还跑86  不插内存跑2 2   现在不知道是显卡 还是 HM65坏  BIOS刷过一样

网友A:
用可调看电流变化呀,修笔记本一般不用诊断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看电流变化呀,修笔记本一般不用诊断卡的

电流直跳2下 1.几掉到0.8几不动

网友:
显卡啊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我i修过几台显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直跳2下 1.几掉到0.8几不动

你这个电流最好先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是显卡不过呀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显卡挂,昨天修过一台。先用风枪吹下看下亮不亮,亮就加焊或者重植就好了

网友:
把显卡供电管全拆了吧,直接拆显卡貌似不行

网友:
显卡换了 外设拆了 HM65换了不行

网友:
对比下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的电流 确定下过没有过内存

网友:
看看工作条件  是不是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对比下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的电流 确定下过没有过内存  试试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比较多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看一下自检到哪一步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貌似不过显卡,先装个好显卡看看

网友:
不跑吗 就按信号慢慢查了  如果复位也出来了 那因素就多了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凡是HM65   你当集显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