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0各大供电已出,不亮机

楼主(2015-08-29):
请教各位:我有一台U450的联想,两块板的。原待机0.052A,EC发烫,开机上电到0.8左右掉电,此时只是无显卡供电,其它电均出来了。经刷BIOS和更换EC;显卡供电也出来了(各大供电均有,通过测各大电感),电上到0.72就不动了(没掉电),请大家给我思路,经刷BIOS和更换EC,待机0.013;也不发烫
谢谢!

网友:
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各供电正常查PG、时钟、复位。

网友:
几代的板子

网友:
这种拼板的不好搞,

网友:
是不是EC焊接不到位啊?

网友:
应该不会吧!先前没换EC时,显卡供电都不出,现在都出来了哟!要不我再加焊一下。

网友:
过内存没有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吧!过内存需查那些条件.谢谢各位.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ICH9的桥.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