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4S15HM液晶电视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5-08-29):
头大啊!把创维24S15HM液晶电视拆开清灰尘后电源板无电压输出了,有220V输入就是没有5V/12V输出,开机电压也没有,板上面没有短路,没有烧坏和击穿的痕迹,晕!恳请各位高手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要接上驱动板,空载会保护的。

网友:
有300V 输出吗、?要是没有 先查300V电压    再查开关电路 注意你板上焊在主板上的小板 上面的电源芯片应该是LD7575或者LD7576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A:
驱动板装好了,所以线都接上了,还是没有任何电压出来,真是抓狂啊,电源芯片就只有一个脚有300V输入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不会是那IC挂了吧?

网友B:
楼主查一下PS-ON电压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一下PS-ON电压多少?

0V,什么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0V,什么电压都没有

PS-ON应为高电平,来自主板,顺着PS-ON跑一下线路......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有两个电源,一个主电源,一个副电源,副电源负责输出待机电压,一般为3.3v或5v,主电源负责输出5v,12v等电压,楼主应该检查副电源是否工作,只有副电源工作了才可以检查主电源是否工作,另外提醒楼主,如果副电源工作了,可以把待机电压和电源板上的开机引脚相连,这样5v12v等电压就出来了,免去了接负载的麻烦

网友:
不用看,1271坏鸟。清理灰尘之前应该把大电容放电。

网友:
没起振呀,,,,这个电源芯片应该还有《过/欠压保护功能》

网友:
你先检测pwm芯片,gate脚,,,再检测vin   再v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装好了,所以线都接上了,还是没有任何电压出来,真是抓狂啊,电源芯片就只有一个脚有300V输入其他的 ...

你看第5脚有没有驱动电压,如果没有就说明pwm芯片没工作,,,,,

网友:
清灰尘前,准备工作没有做够。

网友:
你把启动电阻弄虚焊了吧。

网友:
我从来不修,直接拿通用的改,通用板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换版多块

网友:
路                                            过     加分

网友:
查下开关管和PWM芯片

网友:
与失败告终,还是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