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修过型号为AD4810的交换机电源?

楼主(2015-08-29):
      有一台锐捷 RG-S5750P-24GT/12SFP 交换机不开机,经检查是型号为AD4810的电源模块无输出,具体情况见图,这个电源模块的为单48V/10A输出,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PFC电容有380V,次级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都正常,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请修过这种电源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驱动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不出来那个是驱动芯片,能指点一下大致的型号吗?谢谢。电路板上有UC3854(PFC芯片),LM2904(8脚)2块,2842B(8脚),2845B(8脚),还有一块14脚的芯片,型号看不清,好像是故意擦掉的。

网友:
电源用料做工都不错,如果mos和输出整流管子都ok的话,很可能是那一堆小电解电容有变质的。

网友:
这很有可能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电源结构不一般,维修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有?

驱动芯片UC3854,15脚是13V,16脚是0.07V,测对地电阻是17欧姆。

网友:
我觉得可从变压器开始查,变压器输出端有电压则查后级输出部分,无电压则查前面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UC3854,15脚是13V,16脚是0.07V,测对地电阻是17欧姆。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上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上电源模块。

谢谢,弄个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看看电压都有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UC3854,15脚是13V,16脚是0.07V,测对地电阻是17欧姆。

楼主16脚对地电阻不正常,先区分是3854坏还是16脚外围元件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16脚对地电阻不正常,先区分是3854坏还是16脚外围元件短路??....

正向16Ω,反向17Ω,找不到图纸。

网友D:
是不是15脚电压有点低?
VCC(引脚15)(正电源电压):
VCC连接到一个稳定的来源至少20mA的电流高于17V正常运行。也直接绕过VCC GND吸收外部MOSFET的栅极电容充电所需的电源电流尖峰。为了防止不足GT DRV信号,这些设备将被禁止,除非VCC超过上限欠压锁定阈值仍高于门槛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15脚电压有点低?
VCC(引脚15)(正电源电压):
VCC连接到一个稳定的来源至少20mA的电流高于17 ...

有的资料标注的是10-1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向16Ω,反向17Ω,找不到图纸。

参考图纸:

网友:
大电容外观无漏液和鼓起,拆掉就会发现端倪,底部漏液啦,修过其它牌子的交换机,都是这个问题,请参考。

网友:
和显示器的电源板差不多的 不行放一个适配器在里面去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十分感谢。

太客气了,有新进展吗?....

网友:
还没有,我想把UC3854拆下来,再看看,板上有很多贴片元件,不好拆,怕把故障扩大,我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客气了,有新进展吗?....

把红圏处的电阻焊下来,驱动电压就是10V了,MOS管及附属电路没有短路的,怀疑次级有短路或过压引起保护,就把次级的半桥焊下来,驱动电压还是0.07V,再帮分析一下吧。

网友:
真是太费费劲了

网友:
若还没修好,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E:
FPC电容都有380v,证明PFC已经正常,UC3854这部分不用管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FPC电容都有380v,证明PFC已经正常,UC3854这部分不用管它啦。

PFC电压正常了,启动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