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M,27M波形不正常,过内存,显卡没启动

楼主(2015-08-29):
27M波形如图,33M波形也差不多这样,100M波形正常,过内存,报11声,显卡BIOS和显存均无波形,是不是因为27M波形不佳,GPU不启动啊,还是说GPU已损坏了。产生这样的波形是不是时钟芯片损坏了?

更正报11声,1343,共11声

网友A:
我值过来泰克示波器图像好厉害,好清晰啊,超清大片啊,

网友B:
你说的33m是给什么的时钟啊

mdn

网友C:
时钟芯片没损坏,过内存,显卡没启动。刷BIOS试一下。

mdn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值过来泰克示波器图像好厉害,好清晰啊,超清大片啊,

版主不楼主的实际问题,也灌水?哈哈

网友:
报警7声还要用示波器去修?浪费时间啊

网友:
显卡波是正常的

网友:
报7声 可以先吹下北桥 看会有惊喜的

网友:
北桥吧 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33m是给什么的时钟啊

给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没损坏,过内存,显卡没启动。刷BIOS试一下。

bios是48脚的,没编程器

网友D:
楼主,汉泰的示波器好用不

md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汉泰的示波器好用不

人生第一个示波器,我用的手持的,没旋钮,不方便

网友:
英伟达G82-630显卡,你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