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无显示

楼主(2015-08-29):
联想K26无显示,外接OK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幕都检查过吗

网友:
先排除内接是否黑屏无背光,然后看显卡和显存,先用风枪吹下显卡再决定是加焊还是植球或者换新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外接OK内屏不显,显卡,屏线,屏都有可能这个需要先排除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如此求助 至少说下你排查的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