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8502E KXT芯片控制键盘的部分

楼主(2015-08-29):
如题求助 IT8502E KXT芯片控制键盘的部分,键盘一个键都打不了  ,换过新键盘 ,也是一样 ,换过全新EC芯片,不知道IO条件里面那个是控制键盘的,求高手

网友A:
K开头的,有进的信号也有出的信号,还有BIOS也可能导致,你最好先刷一下BIOS了来,因为你已经换过EC了呀

网友B:
这个问题到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搞好了记得上传下哦

网友:
换过EC也不行吗

网友C:
有的EC上有KB-RST#信号,有的机器 EC连接到南桥的LPC总线有问题也会导致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开头的,有进的信号也有出的信号,还有BIOS也可能导致,你最好先刷一下BIOS了来,因为你已经换过EC了呀

是啊 ,目前换了EC  刷了BIOS 查了EC条件 什么复位 时钟  供电 都正常 ,就差没动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到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搞好了记得上传下哦

还没搞好哦,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键盘一个键都打不了

网友D:
期待你的解决。我原来遇见打不出YHN这及个键的。换了键盘没解决。或来发现是断线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EC上有KB-RST#信号,有的机器 EC连接到南桥的LPC总线有问题也会导致键盘不能用

你说的KB RST就是EC复位吧 ,有3.3啊  到南桥LPC总线有问题 应该不会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解决。我原来遇见打不出YHN这及个键的。换了键盘没解决。或来发现是断线了 。

哎 没头绪了 ,我又换了一个IO  还是一样的结果,就不明白 开启键盘需要哪个条件

网友E:
键盘好像是没有能关闭的吧,量一下所有对地电阻看

网友:
修好没有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好像是没有能关闭的吧,量一下所有对地电阻看

那有没有开启信号呢 老兄

网友:
还没 现在毫无头绪 ,也不知道该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