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4S,电源芯片太热

楼主(2015-08-29):
充电时,电源芯片很热,充不满电40%的样子,用的时候电源芯片也很热,机器不灵敏,请问老师,该如何解决此故障?谢谢。
芯片

网友:
苹果手机 哎 哎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东西啊啊啊啊

网友:
有没有可调电源测试先
第一 考虑真的有短路情况 。。
用万能表测一下供电方面
第二 电源ic有问题
修手机都讲究 先简后难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在不行加焊芯片试下 有可能虚汗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然后在检测电源,先简后难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