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大神们进来看看,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5-08-29):
问题1:怎样才能打开MHDD里的CFG目录?修改Erase Delays的默认值(百度了下:在dos下输入dir回车→输入cd cfg→输入EDIT MHDD.CFG进入。但如果是要修改#SCAN_ERASEWAITSDELAY值的话,必须事先运行一下mhdd里的SCAN,然后退出mhdd进入dos操作第一句话。)这样进不去,MHDD是装在U盘启动盘里的 不是光盘上的。

问题2:单独开Erase Delays,扫硬盘1/3后出现

百度了下后说是(磁盘已满,不能写日志文件。)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PS:以上两个操作前硬盘已经全盘低格了。

网友:
有大神么

网友:
这个硬盘用
MHDD是修不好的。
改用别的工具吧。

网友:
在dos下不是输入mhdd吗,。。。在按f4主菜单  把6,7项调下,,,再按f4扫描硬盘

网友:
在PE里面格式分区一下啊

网友:
用  R-EST  那个 工具 试试

网友:
如果用WDR该怎么处理下

网友:
硬盘没有研究,只能为楼主祈祷了

网友:
硬盘到这地步,我就只有放弃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基本是放弃了。

网友:
换论坛里的工具

网友:
这硬盘难道真的废了么

网友:
这硬盘MHDD修不了

网友:
能不能进PE ?    如果能进就将里面的资料删除一些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MHDD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这个盘用MHDD  是修不好的。。。。还是换个软件吧!

网友:
MHDD修硬盘?检测一下还可以,修就算了吧。

网友(2015-09-28):
你这个工具要放在u盘(不是img格式那种打包的),并且u盘要可写的,才能修改cfg配置文件

网友:
这是提示G表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