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00B为什么刷了BIOS指示灯不亮 了

楼主(2015-08-29):
元故障是接电源指示灯亮 屏幕显示无信号几个字 但是接上主机VGA线之后 就一直显示黑屏,看了论坛需要刷BIOS,于是在论坛找了BIOS刷了之后怎么连指示灯都不亮了,在把原BIOS刷回指示灯还是不亮,按屏型号下的我的屏型号是M215HW01

网友:
程序不正确

网友:
备份备错了吧。

网友:
你肯定刷错了

网友:
在三星官网下一个工具在线刷

网友:
职三星s24a350h mcu

网友A:
下载分要哪里搞的。难道要RMB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分要哪里搞的。难道要RMB买么

下载分 你可以银行卡充值阿       其它的办法得下载分速度慢

网友:
程序不对,之前有备份没

网友:
亲你看好了啊,这个是分屏的别型号一样你就乱刷有京东方和齐美两种屏

网友:
BIOS没写对呀~

网友:
程序刷错了

网友:
三星一般有个软件 直接用软件刷 就完事了 安全 快速

网友:
估计你要么是刷bios的过程有错误或者是bios刷错了,bios刷错了是有掉电情况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遇见过很多。基本上都是BIOS的问题。你这种情况应该是BIOS刷的不对。重新下载一个刷刷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程序刷错了
再刷几个试试

网友:
刷成功了不。

网友:
程序错了,要拆下芯片刷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个,备份的程序,绝对好的。

网友:
三星SA系列的通病 VGA无信号 去三星官网下载一个工具 不需要拆机就可以刷程序

网友:
程序刷错了,我遇到过!

网友:
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程序刷错了,继续刷,别灰心

网友:
要看屏型号,下BIOS

网友:
程序刷错了
程序刷错了
程序刷错了

网友:
三星的型号很多,即使型号一样,也分版号,屏型号,不能看到一样的就整

网友(2015-10-06):
受教了,以前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