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13大短维修

楼主(2015-08-29):
    丽江下了好几天的大雨,现在还在下。

公司的老顾客拿了台笔记本过来修,我和一个前台的小姑娘在上班。
顾客说玩着玩着就黑屏了....不开机啊。我想肯定好玩了,打发走了在修。我不喜欢别人看着维修,嘿嘿...你懂的.....
言归正传
yoga13内置电池,上可调电源5A大短哈哈果然好玩。三下五除一把拆了
裸版点还是短怎么弄啊。。。。嘿嘿
不要着急....
5A大短的一般是电容之类的但是不清楚是那个,
我们先把可调电源调到3到5v左右不能太大了。
从电源口插入3v左右看看大短,嘿嘿不要着急3v已经很安全了
看看那里发烫,主要看看电容之类的。当然ec   网卡   电源   会有点发烫的正常
注意那个芯片发烫厉害的话,看看他旁边的电容,当然公共点的电容有要看哈
一般还是公共点短路
嘿嘿,你懂得.....

网友A:
图片发不了,怎么办太大了

网友:
看把你高兴的,象中彩票一样,

网友B:
你在电源口接3V,你可以看到公供点之后的短路,难道没有保护隔离电路了。写得太不严谨了吧,

网友:
大短真的是看运气   有时候看着好弄 歧视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源口接3V,你可以看到公供点之后的短路,难道没有保护隔离电路了。写得太不严谨了吧,

我是没见过保隔5a大短。你的意思是你见过?求大神细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源口接3V,你可以看到公供点之后的短路,难道没有保护隔离电路了。写得太不严谨了吧,

我是没见过保隔5a大短,你见么求大神细讲

网友:
说的乱78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不了,怎么办太大了

高级模式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阻值为零一般为电容短

网友:
好吧!能理解

网友C:
今天一个联想yoga 13 mb进水不触发 沒待机  待机芯片的pdf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一个联想yoga 13 mb进水不触发 沒待机  待机芯片的pdf都没有

哥你知道YOGA 13这个板子的3V 5V待机芯片是哪一个啊?急等回话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你知道YOGA 13这个板子的3V 5V待机芯片是哪一个啊?急等回话

OZ8150L   好像在开关板插口背面那

网友:
这个关键是妹子漂不漂亮

网友:
运气真好,我今天桥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Z8150L   好像在开关板插口背面那

有没有这个PDF啊?一个有公共点电压,然后所有芯片都没有19V进去,估计有断线,不知道哪个是V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PDF啊?一个有公共点电压,然后所有芯片都没有19V进去,估计有断线,不知道哪个是VIN

这个没有pdf  论坛也有人在找,有yoga11的图纸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淘宝都买不到这图纸心都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进水的不是很好修,最后换主板才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