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无背光维修求助,新手上路求老司机带路~~~

楼主(2015-08-29):
                             第一次修IPAD2,求老司机带路。     现情况是IPAD开机正常无背光,测屏座(27 28 29脚3.3V实际3.27正常),9 10脚经L2200(图1)连到电源管理U8100的N23脚灯光输出VOUT_LED同D8228等(图3),这段线路图纸标示应为20.4V(图2),实测只有4.07V(又时会慢慢降低到2.几伏又时又不降),换D8228没用,然后继续向上测发现U8100的N15/P15链接D8228同L8225的这条线路WLED LX同样也为4.07V,然而图纸标示电压应该为4.7  ,求解题方法啊~~~~~

网友:
1.先强制重启  (开关键+HOME键)

2.测量第9/10脚有无阻值(这里装屏才有20V)

网友A:
我有台MINI 1也是这样,换了升压二极管能亮,一充电又暗了。排除是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MINI 1也是这样,换了升压二极管能亮,一充电又暗了。排除是屏问题了

换过试机屏换过二极管了,绝不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要接上屏幕才会升压的,

网友:
飞线好麻烦啊

网友B:
飞那边线?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那边线?怎么不说清楚?

屏座9 10脚飞到C8233试过了  没有用哦

网友:
网上的经验也试过了,没用。  有没有老司机路过~~会不会是电源管理???

网友:
看看L2200是好的不,我的换这个修复

网友:
装屏高压才出来的,要不就查电感

网友:
平板怎么换屏

网友:
平板怎么换排线

网友:
3.3v短路怎么修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
艺高人胆大,无艺人胆更肥,不懂电路就直接松香白雾烧鸡,得就得不得不得废了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