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强制不关机,高手们了?坐等HM65芯片的关机时序讲解!!!

楼主(2015-08-29):
一台G470进水机器,现在已经维修到开机触发正常亮机,进系统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关机关不了,强制关机也不行
不接硬盘的情况下,屏幕正常亮了,按下开关机键,就应该关机了,对吧?
EC是KB930QF的,32脚收到一个低电平,EC接到这个指令,下面是哪个信号有动作?
进系统的情况下,能关机,再开机就不能触发,待机电流也不正常了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这不是修好了  还有问题   查查EC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修好了  还有问题   查查EC和南桥

关机信号拉低后,下面哪个信号有动作,或者谁的理论比较好的解答一下,关机时序

网友:
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BIOS刷没有?

网友:
你们就回答关机时序,我就可以修,修好了告诉你们

网友:
首先刷BIOS  90%能解决吧

网友:
拿去烤一下板子

网友:
刷bios 可以试试

网友:
EC 的,PCH的  BIOS我都刷过了,EC也换过了,PCH也换的全新
其实我就想知道关机时序,其他的不重要,有时序就好修
图纸,点位论坛里都有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要考虑板子断线或者漏电问题,烤一下板子吧

网友B:
换一个EC再说,修过一个第二次不能开机的,换EC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EC再说,修过一个第二次不能开机的,换EC好。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复,我就想知道关机时序

网友:
进水机器很多不确定性,板层断线,程序出错。关机EC-CPU-PCH-EC。

网友:
有没有修好,我这有一台和你的情况一样,修好说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2015-10-05):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导致关不了

网友:
网卡出问题 有pcie-wake这个信号

网友:
关机时序就是,按关机键,到EC,EC收到关机信号后,拉低S3 ,S4信号,南桥检测到信号关机,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
关机信号-----到EC-----EC送出到南桥-------南桥ACPI开始动作-------系统执行关机程序------ACPI关闭各路电源

网友:
换了HM65没?有的换桥要刷bios的,B460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