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花屏

楼主(2015-08-29):
开机都正常一开网络游戏就会花屏,单机的不花屏,装过系统,换过内存,加焊过显卡,一样上图,只在游戏画面花,桌面是正常显示的不花,要分开理解,其他网络游戏都会花屏,单机大型3D都不花,奇怪了,
看一下只有在游戏画面花屏。桌面正常,外接显示也是一样的
补充一下,没装显卡驱动的时候用CPU集显开游戏就不花,装上显卡驱动的话再开就会花,应该不关游戏的事,显存,显卡这两个多一点。

网友:
应该显卡有问题的 是不是集成和独立切换吧

网友:
这个显卡是N卡比较新的显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花屏的时候,外接呢?这个机器是突然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时候,外接呢?这个机器是突然这样的吗?

不是忽然。是开网游的时候,网络游戏就会,其他什么3D 4D测试都是不花的

网友B:
真的没碰到这问题。。呵呵。。加一块外置网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没碰到这问题。。呵呵。。加一块外置网卡看看。。。

不关网卡的事,我没插网线也会花,

网友:
是板载内存吗?内存有问题会出现这现象的。

网友:
刷个BIOS可解决

网友C:
客户刚刚拿走了,我也想到这个,就是没下手,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刚刚拿走了,我也想到这个,就是没下手,哎,

打电话给客户 叫他在拿回来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认为驱动不正常引起的啊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多

网友:
应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N卡官网去下个驱动看看

网友:
客户急着回广东了,拿走了,广东的朋友嗅到这个刷个BIOS看看啊,哎,就是想不可能是BIOS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刷错bios会花瓶的  遇到两三台了

网友:
显卡芯片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呢~!

网友:
显卡的事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奇葩问题啊啊

网友:
我觉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有点像显存

网友:
显卡,显存,驱动,应该是这三个的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BOOS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有点像现存啊,显存检测软件检测下试试

网友:
和规划局规划局

网友:
内存 BIOS都应该试试看的

网友:
显卡 把不行直接换掉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大的可能是显存问题!只要玩游戏占用到坏的显存就会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明显BIOS问题呢

网友:
显卡或是CPU坏都有可能这个样了

网友:
先考虑显卡驱动的问题 不行再考虑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焊显卡,不行换显卡啊。花屏都这样

网友:
小型的网络游戏也会吗  那没有理由啊

网友:
应该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显存容易引起这种花,以前碰到过海尔的也是这种花。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或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显存吧、内外都花

网友:
换了显存试试啊

网友:
感觉像显卡问题 楼主装过新系统试过吗

网友:
如果外接一样   换显卡吧

网友:
有时候就是如此,要是切换的话应该3D  4D会切到独显上啊

网友:
刷个BIOS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没遇见过花屏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  问题 我手上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