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不上win7,64位系统32位正常

楼主(2015-08-29):
华擎擎网猎鹰ii870主板,显卡是gtx750ti,甪u盘win7.64位gh0st完重新启动后岀现如图,这是什么意思?用win7.32位的系统一切正常。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驱动问题,跟硬件无关,最好重启之后按F8进入安全模式进行调试.

网友:
你的蓝屏代码是0x0000003B 蓝屏代码0x0000003B解决方法 针对0x0000003B蓝屏故障,微软在最近发布了解决此问题的补丁 微软近日表示,在Windows 7或Windows Server 2008 R2中运行部分应用程序可能会导致蓝屏死机(BSOD),在这种崩溃情况下,系统会给出0x0000003B停止错误提示。当前,微软已经发布了一个热修复补丁,遭遇此类问题的用户可以手动获取该补丁。 微软在知识库文章KB2584454中详细描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先别整合啊

网友B:
Ghost版的系统么?   自动选择软件时候只选网卡试试,,其他驱动都不装,,有可能驱动不兼容。

网友:
BIOS的问题吧,耍个试试呢?

网友C:
ghoust装完,把驱动删来,再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ghoust装完,把驱动删来,再开机试试

进不去系统怎么删除驱动哬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版的系统么?   自动选择软件时候只选网卡试试,,其他驱动都不装,,有可能驱动不兼容。

好等有时间按照你说的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问题,跟硬件无关,最好重启之后按F8进入安全模式进行调试.

有时间时,试试。谢谢

网友:
删驱动 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
怀疑驱动有问题,或者刷个BIOS解决

网友:
内存条有问题!用32位的正常使用。

网友D:
是的  装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装纯净版的系统

装的就是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E:
硬件不兼容,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

网友:
装系统的时间先别装驱动

网友:
装个安装版试试

网友:
0x0000003B蓝屏故障,,,,。网络发生意外错误

网友F:
到底是,内存问题,还是驱动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底是,内存问题,还是驱动问题呢??

用win7.32位能做上系统,也能正常使用,就是64位系统就岀现图中现象,不知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都有,我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不兼容,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

很有可能是硬件不兼容,以前用别的显卡能装64位的系统,换了这个显卡就不行,在换个系统式式看看行不行吧,要是还不行很可能是后换的显卡问题。

网友:
用原来能装64位的显卡装好系统及驱动后备份,然后再用现在的显卡做还原系统看看能不能行,如能进系统再更新驱动。我的原来用500G硬盘、换1TB硬盘后装系统就出现0x0000007B蓝屏故障,后来也是采取前面的方法取得成功。

网友:
32位能装一般就不关硬件问题

网友:
先不打驱动,应该能进去的,这个肯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hao学习我是新人

网友:
能装32位系统证明硬件没问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装系统时先不装显卡驱动     装完系统后再装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是有勾驱动的吗  驱动不装试试  手动装

网友:
CMOS里面有个 SATA模式选择,把那个IDE改成AHCI试一下呗,以前有遇到过修改后就好了,请参考!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