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2015-08-29):
你好,各位大师,请问在【迅维】网里如何找到零件,比如,IC 场效应管的PDF文件啊,小弟在此谢过,求大师指点 或者说主板,显卡图纸

网友:
ic去百度,图纸就在【迅维】首页搜

网友:
不是有个客户端的吗,下载下来注册下,如入你想查的就OK

网友:
百度里面一大把, 只需要把型号写上去 就能查得到

网友:
有迅维客户端,在里面搜索啊。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图纸 型号写在上面搜索地方就可以

网友:
零件就百度,图纸就论坛找

网友:
建议下载客户端

网友:
用迅维客户端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