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开机无显示,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断电

楼主(2015-08-29):
机型版号:X45VD V3.0   板载 4G内存
      接到客户的X45VD,开机无显示,电流跑到0.7不动,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断电,用示波器测BIOS有读取CPU动作,判断可能是板载内存坏了,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上外置内存,故障一样;
      看论坛很多说BIOS坏的,刷BIOS,故障一样;
      完了,这板也没有电路图没有点位图,凭经验换一个南桥,还是一样;
      抓瞎了,无意中摸到无线网卡有一点温度(不是很明显),拆掉,开机一测,好了;
     按住自己的头扇两巴掌

网友:
是该2巴掌,你第一步就是最小系统法就是裸板加CPU +内存

网友:
这个维修呀 ·····够可以了

网友:
弄转了。时间去了。

网友:
呵呵,楼主当时喝大了吧,忘了把周边附件都拆掉。

网友(2020-01-12):
我刚好有一台开机0.6不动的,我试一试看是不是同楼主一样故障: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