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硬盘装上系统用了一下就有坏道

楼主(2015-08-29):
我自己用的硬盘,装给客户系统装好后,用了一下就好卡检测硬盘,发现好多××硬盘装之前绝对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这种问题。

网友:
没有,有没有敢装第二个

网友:
一种可能是:对方电脑硬盘供电不足,或是硬盘控制电路性能不良,造成硬盘工作时断时续。

网友:
关键你得硬盘装之前真实检测了吗?装硬盘的途中操作不当也有可能出现问题,建议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电源最大问题,兄弟

网友:
也建议先检查电脑电源

网友:
试一下换条数据线,或者换一个STAT口插上!

网友:
供电的问题较大

网友(2015-09-28):
如果是翻新的硬盘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因为很多维修人员的技术确实不怎么样.修出来的东西中看不中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给客户换了一块250G的(之前一直是自己在用),用了1天,都是x,客户电脑上装的另外一块160G的硬盘一点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