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楼主(2015-08-29):
hp cq43音量加不上去,加上去调下来。加上去可以有声音不过就马上调到0%。重装系统声卡还是一样。裸板也是这样。那位大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
huan换 系统 wIN7

网友A:
你查声卡调件啊!看看条件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声卡调件啊!看看条件都吗?

关声卡啥事儿?查EC条件。

网友:
是不是键盘引起的呀

网友:
有个小板的,小板拔掉试试

网友:
键盘。小板都拆下来还是一样。win7系统也换过

网友:
bios试试看

网友:
把所有能控制声音的外设都排除一下,再有软件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就只挂硬盘,还不行

网友:
上次我试过一次   是声卡的问题  换了不行换个SB试下

网友:
换EC好了

网友:
你是用键盘加声音后又自己掉下来是吧   是不是EC有虚焊啊

网友:
要不是软件的问题,一般这种 情况应该是E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