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这种鬼问题了 上得了单核上不了双核

楼主(2015-08-29):
   如题,两块技嘉主板,分别是 GA-EP45T-UD3LR 和 GA-EP43T-S3L

EP45T故障是跑c1断电重启BIOS 和那个IT8268R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然而换上一个单核的却显示了,擦

EP43T的故障是无cpu供电,ic是6334,条件都正常,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可尼玛换上单核的506却有供电跑码了,不过却是重复EP45T的故障,跑c1断电重启。。。。

有没有坛友修好过这种故障,帮忙看下大概是什么问题(之前也遇过一块华硕板子也是这个问题,没修好  擦)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两个都刷了最新的BIOS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很难搞哦。上单核能亮。我有几块也没有搞定。刷了BIOS一样。

网友:
试过上低U能亮  高U就不跑码   也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