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LED液晶电视背光问题

楼主(2015-08-29):
32寸LED液晶电视3板合一的板子(大家懂得)现在测得出入供电41V开启信号5V都正常,我就是想问下输出电压是41V正常吗现在是黑屏,不懂了。第一次修LED的

网友:
我的贴纸沉水了吗

网友:
LED背光输出41不正常

网友:
41v  不经常  LED背光输出24v

网友:
我买了个通用板改装还是不亮测输出端175v正常吗

网友:
乱修修,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
那怎么搞呢
就是不懂啊

网友:
谁会的说说啊

网友:
可以看见有图像吗

网友:
黑屏但有图像

网友:
修液晶首先要说什么牌什么型号板号多少。最好有图纸,不同的机子用的电路不同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黑屏有图像是背光故障,要换升压条吧

网友:
本人拙见请勿见怪,LED的恒流输出一般在60v-80v左右,输入电压有12v和24v两种,有动手能力的修一下。一般是mos管坏的多点,电感旁边有个二极管有问题的也不少。动手能力不强的用一块恒流板代替一下吧。

网友:
灯条坏了,换灯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