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2台联想U150机器

楼主(2015-08-29):
今天早上收到一台联想U150机器。红色的外壳,客户描述是昨晚一夜没关机,早上来发现自动关机开不了。其他废话不说了,到手测试待机0.004安开关没反映,最后更换南桥解决。
下午又收到一台U150.是卡LOGO,简单的测试,拔掉硬盘后顺利跳过LOGO,当着客户的面说硬盘坏了,客户爽快的答应。没想到换了一块全新的硬盘还是一样,跟客户说主板故障,维修费用200左右。等客户走后迅速拆机,检测硬盘接口数据电压,全都正常,没办法,只有换桥看看了,这南桥跟早上那台桥一样,但板子不一样,换玩南桥冷却后接硬盘,顺利的跳过了LOGO,就这样,2台都是换桥解决,

网友:
赞一个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收入可观

网友:
这么说,这机的桥爱坏是通病了。

网友:
太强了,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A:
u150 不是上网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50 不是上网本吗

恩,是的。上网小本

网友:
上网本南桥是不是那个正方形  黑黑的那种。那种经常坏了检测不到硬盘
我还修过换时钟芯片  检测不到硬盘的

网友B:
加焊不行吗 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行吗 直接换的

不触发的那台加焊,只用了一天,而且散热量特别大。只有换了。

网友:
这桥 便宜  直接上新的

网友C:
楼主说了等于没说   维修过程啊

网友:
这机器桥这么容易坏?我修了好几个都是待机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了等于没说   维修过程啊

我感觉这2台都是经验多一点,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这一招真是厉害,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现在的南桥越来越容易坏了,正好增加我们维修量

网友:
这种桥是不是黑色的那种小的?这玩意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错 就要这样直接了断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
多出点通病 维修才能省点心

网友:
这个机子有可能成为通病

网友:
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可以对以后修到这机器也知道问题了

网友:
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是什么桥,没修过,

网友:
这桥估计会成为通病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桥了?

网友:
不错,应该这样简单直接

网友D:
很想知道不开机那台是查哪里 判断是南桥坏了的
空空空气
ec条件都正常,加焊了南桥开机正常,但是放那边散热很高,用一会就不能开了,所以才换的南桥
详情

网友:
上网小本 都舍得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不开机那台是查哪里 判断是南桥坏了的
ec条件都正常,加焊了南桥开机正常,但是放那边散热很高,用一会就不能开了,所以才换的南桥

网友:
黑桥挺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