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楼主(2015-08-29):
这个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花屏吗?   总成换个试试看先   不行的话  还是乖乖的差电路吧!

网友:
外接试过了吗?屏线也可能引起的。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秒杀

网友:
屏线可能大点

网友:
我遇到花屏的一般加焊显卡就好,屏 屏线肯定要先排除

网友:
能进系统,先看驱动;再看外接显示器,若都没有问题,就看看排线,排除这些的话,就有可能是桥引起的问题了,试试看吧

网友:
屏、屏线、显卡,就这几个原因

网友(2015-10-24):
测量主板屏接口6组数据对地阻值,都正常,查屏和屏线,不正常查U9600和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