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戴尔N4110 无CPU供电 附上桥跟EC BIOS

楼主(2015-08-29):
型号:N4110
版号:DAV02AMB8F1
故障:无CPU供电

拿到主板打了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上电跑0.179。打各大电压发现只有CPU没供电,打开图纸找到PU4 CPU供电芯片
测供电2脚无电压,这个是公共点供电,找到PR103 发现电阻一端有19V 另外一端没有电压(这种情况要么是电阻坏了,要么芯片拉低了)
测量电阻发现这个电阻阻值偏大,心里高兴哈。果断换了电阻就正常了!
上电 亮机
写的一般,很简单的应该故障!
我是来赚分的~嘎嘎

N4110 BIOS.zip

网友A:
是进水机吗,, 有BIOS吗

网友B:
2脚是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是供电脚?

大佬看帖就是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机吗,, 有BIOS吗

你要的备份一个给你

网友:
楼主拾到漏了,这款机核芯这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机吗,, 有BIOS吗

不是进水机,等会我上传BIOS

网友:
VGFX_core = 0.4 in bios. used 1.05V enable for it

网友:
不错哦 运气好

网友:
2脚是频率设置脚啊,差点被楼主误导了

网友:
楼主 走狗屎运 碰到一个捡钱的活

网友:
不错,几分钟就秒了,很 给力!

网友:
简单明了 就是脚位定义搞错了

网友:
问题虽然简单 但是没有走弯路   很傲

网友:
修好拿钱就是霸道  ,,

网友C:
楼主好运,电阻阻值增大开路不通。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运,电阻阻值增大开路不通。

天天来几台就爽了

网友:
N4110这机子一般不会太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