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SUS A43S 不开机

楼主(2015-08-29):
ASUS A43S 不开机,拔掉电池 接可调电源 待机0.2A
拆下主板 发现待机芯片烫手,检测到待机芯片线性电压5V转3.3v给EC 供电脚
短路了。更换EC 开机 电流上到1.2不跳变 直接刷个BIOS 解决问题
不开机

网友:
楼主发这种帖子 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贡献个 BIOS出来 供大家下载

网友:
楼主这个简洁实用哦

网友:
还是有借鉴的好吧

网友:
只有EC坏了?难得!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单单的问题要复杂写,复杂的问题有时要简写,有漏拾就不错。

网友:
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d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5-09-30):
我遇见的是有5v没有3v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板号:K43SD MAIN BOARD REV:4.1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简介明了一击必杀很好